西门子冗余电源如何配置解答

楼主(2015-10-27):
问题: 在冗余电源配置中,电源模块掉电,调用那个OB可以防止CPU停机?

解答: 通过在程序中添加OB83可以防止CPU停机而添加OB81不能防止CPU停机。

       通常我们很容易以为OB81就是处理所有电源故障的OB块,但对于冗余电源配置中,某个电源模块掉电故障,实际上CPU当作模块插拔故障来处理,因此需调用OB83。

如图1所示当程序中没有插入OB83时电源模块掉电,CPU会停机。查看 Diagnostic Buffer 中显示的信息是模块插拔故障导致停机。

如图2所示当程序中没有插入OB83时电源模块掉电后恢复,CPU停机不恢复。查看 Diagnostic Buffer 中显示的信息是模块插入恢复。

如图3所示当程序中插入OB83时电源模块掉电,CPU不会停机。查看 Diagnostic Buffer 中显示的信息是模块拔除故障调用OB83。

如图4所示当程序中插入OB83时电源模块掉电后恢复,CPU不停机外部故障灯恢复。查看 Diagnostic Buffer 中显示的信息是模块插入恢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分享一下,顶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分享一下,顶顶!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需要研究研究,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楼上兄弟,我这有西门子300CPU模块,是网卡与CPU集成的还有模拟量输出模块,是工程结余的。什么价位?qq2635587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需要研究研究,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做工控其实记住一点   灵活一些  很多事都好办了!!!

网友G:
先授精了  再来学习学习

网友H(2015-11-26):
赚够积分再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