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0S控制器时间的咨询

楼主(2015-10-27):
请问一下,使用MP2300S控制器,High-Speed time=1ms,计算电机模拟曲线区间间隔时,是否都要先乘以10转化为0.1ms单位的整数倍?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不需要,我们的控制器的区间间隔是500微秒,是确定的,不可更改。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