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换热站应用

楼主(2015-10-27):
一、简介
换热站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控制集中、显示形象、操作简单、报警简单易懂等优点,此套系统使用维控的成套自动化设备,抗干扰能力强、性价比高,是客户的不二之选。自动化系统的使用,使得过去主要依靠人工调节的控制手段得到了彻底改善,热网的运行得到合理控制,失调现象得到了有效地解决,消除了热网中各站冷热不均的现象。按需供热、节能降耗,改变了不合理的小温差大流量运行方式,既保证了远端客户的供热需要又避免了近端用户的过热现象,直接提高了热网的供热效果。
二、方案
维控HMI:LEVI700L
维控PLC:LX3V1616MT
维控AD模块:LX3V-4AD 3块
维控DA模块:LX3V-4DA 1块
电机控制器:变频器  2台
阀门电动执行器

三、生产工艺

1.集中显示:操作界面集中显示了一次二次供水、回水的温度、压力、一次供水及补水流量、补水泵循环泵的变频器运行及设定的频率,电动执行阀的开度、各泵的运行指示灯。
2.操作简单:自动近乎傻瓜式操作,只要设定好相关参数即可,附有恢复出厂按键,如设置错误可一键恢复出厂手动操作简单易懂,各个设备都有不同的操作画面,便于独立控制。
3.控制原理:
a)电动执行阀,有三种运行模式,自动、手动、室外补偿自动即根据设定的目标值经过PID运算来控制阀门的开度
手动即根据设定改写的百分比来控制阀门开度室外补偿即根据室外不同温度的设定值,经过PID运行控制阀门开度
b)循环泵系统,采用一拖三的方式,控制模式有恒压控制、供回压差控制、恒速控制及手动控制
循环泵频率的给定时通过PID运算得来的,各控制模式的不同取决于设定值的不同手动运行时,可工频、变频选择运行。
c)补水泵系统,采用一拖二的方式,控制有一用一备、一用一补及手动运行
一用一备即一台工作,另一台作为备用
一用一补即一台工作,如达到设定的频率压力仍然升不上去,这时另一台泵工频启动补压,达到设定的休眠压力,补水泵停止运行,待休眠时间到继续执行一用一补程序
手动运行即设定手动操作后可通过按钮来选择变频或工频启动相应补水泵
d)泄压系统,有四种模式即不泄压、受二供压力控制、受二回温度控制、受二者控制,选择相应的模式,设定相应的压力即可实现相应的泄压功能。
四、程序介绍
HMI部分
1.主监控画面介绍

2.循环手动画面

3.补水泵手动画面

4.补水泵自动设定

5.电动即泄压

10.  PID参数设置

11.  系统参数集中设置画面

PLC部分

五、调试心得
程序编写初期,要求的功能比较多,工程量很大,只要理顺思路,分块编写使得编写程序变得有序了很多,在现场调试时同样先分块调试,逐步完善后再整体调试。
这套系统集中体现了逻辑控制、模拟量的处理、HMI的制作,在调试过程中逐步完善不足,满足客户要求,使维控的产品及售后服务都得到客户的认可。

网友A:
楼主你们做的画面太花了,眼睛看了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