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T-A32+ FX-501 测量微小工件(1*6mm)时,如何设置?

楼主(2015-10-27):
用FT-A32+ FX-501 测量微小工件(1*6mm)时,如何设置?

网友A:
由于FT-A32检测区域为32mm,所以检测微小工件时入光量变化很小,难以检测。这种场合需要加装狭光贴,并且将检测区域减小(以检测1*6mm为例减小到27mm),设置时将工件放到区域的边缘进行自教导设定,这样就能够保证在检测区域中都可以检测到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