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G1系列激光位移传感器和松下GT12触摸屏配合使用时如何改变G1的连接数量?

楼主(2015-10-27):
HL-G1系列激光位移传感器和松下GT12触摸屏配合使用时如何改变G1的连接数量?

网友A:
顺序如下 1.按下主画面中“环境设定”按钮 2.按下环境设定菜单画面的“连接台数”按钮 3.使用“▲” “▼ ”按钮选择连接台数 4.按下“TOP”按钮 5.按下主画面的“传感器设定”按钮 6.按下传感器设定菜单画面中的“No.1设定”按钮 7.按下“Pro7系统”按钮 8.按下Pro7系统设定菜单画面中的“保存”按钮 9.按下保存画面中的“保存”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