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整流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晶闸管整流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5-10-27):
晶闸管整流器是一种常用的整流器产品类型,具有动作速度快、维护简便、运行可靠、适用范围广等优点,被广泛用于电炉工业、机械设备、玻璃工业、汽车工业、节能照明、化学工业等领域中。那么晶闸管整流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吧。

晶闸管整流器的工作原理

提升电动机的换向可分电枢反向和磁场反向两种接线方式,前者是用两组大容量的晶闸管整流器对电动机电枢进行供电,磁场用一组小容量的晶闸管整流器供给;后者只用一组大容量的晶闸管整流器对电动机电枢供电,磁场用两组小容量的晶闸管整流器作反并联供给。电枢反向接线动作速度快,但需多用一组大容量的晶闸管整流器;磁场反向接线由于磁惯性动作速度缓慢,但可省用一组大容量晶闸管整流器,增加的只不过是一组小容量的晶闸管整流器。尽管电枢反向接线动作迅速,但对于提升机来说是不必要的,动作过快反而对电动机的换向造成困难及对机械产生冲击。所以大容量的提升机(一般500kW以上)常采用磁场反向接线方式,为了克服磁惯性需要采取加强励磁的方法,一般取强励电压为正常电压的4~5倍。

晶闸管整流器优点

晶闸管供电拖动装置的优点是动作速度快、维护工作量小(因为静态变流器故障少),比F-D机组运行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和占地面积小等。它的缺点是对电网无功冲击大,从而产生较大的起动压降;它的高次谐波会影响电网电压波形,干扰其他用电设备;它的运行功率因数低等。但整流变压器采取特殊接线,电枢回路的晶闸管整流器分成两组串接,采取所谓“顺序控制”方法,可以减少无功的需要量,可以消除危害较大的5次和7次谐波,如果采用滤波器还可以改善功率因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