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J2型硅半导体整流器应用知识详解

楼主(2015-10-27):
Y6J2型硅半导体整流器是一种用硒、氧化亚铜、锗、硅等半导体材料制成的整流器,具有效率高、寿命长、运行可靠、安装简便等优点。今天小编来具体介绍一下Y6J2型硅半导体整流器应用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Y6J2型硅半导体整流器用途

Y6J2型硅半导体整流器可以作为中、小型矿山电气牵引线路的供电和电解工厂、蓄电池充电以及操作电源等直流供电之用。它具有效率高、寿命长、运行可靠和维护容易等优点由于它的体积小,特别适用于装置场所非常狄小的地方。使用硅半导体整流器应根据负荷特点和使用条件,配备合适的整流变压器和保护装置。

YJ62型硅半导体整流器的额定电压为275伏,额定电流为364安。设备用24个反峰电压额定值为200伏的ZG-100型硅半导体整流元件组成。接线按三相半波电路联接,每相由二路并联,每路有4个元件串联。在整流器的铝制外壳内还装有冷却风扇、测量输出电流和电压的电流表和电压表,以及使串联元件电压均匀分配的电阻器和电容器。

Y6J2型硅半导体整流器运行要点

(一)运行前的试验 整流器在运行前,除了对毅备作栩致的检查外,还应逐一进行下列各项试验。

1.断开整流器,按规定对所有辅助设备作绝缘等试验,整定保护装置。

2.检查整流器各部分的绝缘情况。注意禁止用兆欧表(摇表)检查整流元件两极简的绝缘。

3.用调压器从零开始逐渐向每相整流元件加上电压。串联元件的电压不均匀分配不应超过10%。

4.将整流器接人电路中,抬上交流电压,风扇开动,风速不得小于2(米/秒)。

5.接通直流负荷,用卡表检查并联的元件中的电流分配,`电流的不均匀分配不应超过10%。

6.在额定电流和电压下运行15小时,在整个运行中元件的电压分配和电流分配不应有任何变化,否则应取下有疑问的元件作正、反向特性试验,检查特性是否变化。

7.在食荷试验中,元件任何部位的温升不应超过60度。

Y6J2型硅半导体整流器使用注意事项

1.每次发生事故跳闸或熔断器熔断后,应检查元件有无损坏;

2.值班人8~24小时检查一次元件的电压分配、电流分配和外部温度。任何时间元件外部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100度。

3.在更换元件时应选用特性相同的,以保证均匀的电流分配。

4.每隔半年到一年清除一次元件散热片的灰尘,防止风道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