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透设置

楼主(2015-10-27):
请教各位大神:

MT6071iE跟FX3U连接,HMI与PLC连接是COM2口,485 4线。请问可否支持穿透功能,如果可以,设置如何?

PC与HMI用威伦专用的小迷你口,是否HMI的IP一定要设置?小弟在输入密码进入触摸屏设置画面后,却没找到IP设置的那个页面,请问在那里可设定IP?

以上,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同一个品牌,穿透一般都无法使用!

楼主:
PRO-face与三菱QCPU 我试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与三菱QCPU 我试过,没有问题的。

楼主说的这PRO-face触摸屏是日本迪吉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和日本的公司通讯当然可以实现,再说明白点,就是楼主说的这个PRO-face触摸屏在日本的公司和三菱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PRO-face与三菱QCP...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看厂家手册设置说明,原理上讲透传与本身硬件通讯协议无关,只与速率最大支持有关

网友C:
穿透功能支持不一样品牌的

比如,汇川的触摸屏,可以支持很多PLC的穿透,

所以还是问触摸屏厂家为准

网友D:
不可以啊!你人机和PLC不是一个品牌啊!要是你用三菱人机和三菱PLC就可以了我用过

网友E:
USB mini不可以穿越吧?好像232或以太口才可以。

楼主:
威纶技术支持说“应该可以”。但一直没测试穿透成功。摸索中。。。

网友(2016-03-04):
你的这款屏支持穿透功能,不过不是你那么做的。

1、触摸屏和PLC使用通信线连接,然后触摸屏和电脑也需要使用串口线,并需要在触摸屏的界面上设置COM数据,在www.weinview.cn 管网上有样例工程下载。

2、如果你是带有网口的屏就比较简单,直接将网线把触摸屏和电脑连起来,会生成一个虚拟的COM ,在works2 中直接选择这个com口就可以上传下载或者监控PLC程序和使用编程电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