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HL-C2系列激光位移传感器使用RS-232C通信时为什么连不上?

楼主(2015-10-27):
HL-C2系列激光位移传感器使用RS-232C通信时为什么连不上?

网友A:
HL-C2系列的RS-232C线需要将2号3号端子进行互换RS-232C通信时上位装置必须和传感器的波特率相同,C2系列的波特率默认为115200并可通过AIM软件进行修改修改步骤如下: 1.系统→控制器系统设定画面→修改波特率→点击“系统设定Send”按钮 2.点击主画面“保存”按钮 3.重启控制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