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HL-G1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高度时显示负值?可否显示正值?

楼主(2015-10-27):
为什么HL-G1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高度时显示负值?可否显示正值?

网友A:
HL-G1系列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时有一个中心点(0点),向激光头移动为负值,远离激光头为正值。激光头控制器不能设置数值取反,要得到取反的值可以通过PLC或者PC机进行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