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在高温环境下检测物体的到位与否,选择哪种类型的传感器?

楼主(2015-10-27):
在高温环境下检测物体的到位与否,选择哪种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A:
松下的光电传感器及接近传感器,耐温范围是-25~+55 ℃ 。普通的光纤检测头耐温范围是-40~+70 ℃。光纤检测头最高耐温350℃。所以如果在高温环境下,①选择传感器检测距离较长的型号,将传感器尽量远离高温部,②选择耐高温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