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18怎么利用1S时钟脉冲?

楼主(2015-10-27):
如这一句程序,%QX0.4是报警输出,没有用到S的系统位, %MX3.2 OR %MX3.3是我后面加进去的,输出的时候却是1.5S的时钟脉冲,按正常的,应该是一直输出才对,为什么会变成1.5s的时钟脉冲?我怎么把他改成1S的时钟脉冲呢?

%QX0.4:=%MX13.0 OR %MX13.1 OR %MX10.6 OR %MX3.2 OR %MX3.3 ;

用过得大神进来说说?

楼主:
怎么没人呢?

楼主:
现在用施耐德的人怎么少。

网友A:
我是用M258的,没用过M218,我看你这个可能是后面的这几个OR条件,其中有脉冲输出的信号,才导致的,你得先找到是那个信号

网友B:
在这问什么都没用!多是不懂得,本人也是个划水的!还是打电话给施耐德技术支持吧!

网友C(2018-04-04):
多说的 什么玩意儿

网友D(2018-11-05):
新手来学习,望大神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