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个X-Y运动控制实验台该如何入手

楼主(2015-10-27):
控制方面是用控制器编写G代码还是自己用PC编写插补程序呢?

插补程序的算法我知道,但是有个问题,自己编写了插补程序是不是实际上不适用了G代码。

各位在做运动控制项目的时候是自己斜插补算法还是用控制器的G代码?

网友A:
楼主:你好,程序我不懂,您想做一套XY运动平台,是像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组/平台 楼主:你好,程序我不懂,您想做一套XY运动平台,是像这...

是的,这是你们生产的吗?重复精度是多少?有效长度是多少?是滚珠丝杠还是梯形丝杠?

网友A:
是的,这个是我们工厂生产的直线电机平台。

1:    行程:   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我们最过最大行程是5000mm.

2:重复精度:  ±2μm

3:我们是直线电机,不是用的丝杆。

网友A:
QQ:783134166,电话:15818578851谭R,大家可以加好友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组/平台 是的,这个是我们工厂生产的网友B平台。1:    行...

这样一套价格就贵了吧,

网友A:
就现在直线电机的单价来说,要不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贵的的多。因为直线电机应用领域都是高精度、高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组/平台 就现在网友B的单价来说,要不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贵的的...

呵呵,这倒是,

网友A:
朋友:您自己的这个项目走到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组/平台 朋友:您自己的这个项目走到哪了?

入手了两个个精度0.02MM的丝杠滑台,运动控制器,步进电机,驱动器,本来想用自己来做插补程序,用电脑控制,算法之类的我都有了,也做了一个算法程序,但程序调试和硬件接口调起来要用的时间太多,现在我的主要目的是初步了解运动控制,复杂的就先跳过了,先采用别人成熟的控制器,多了解后再用自己的算法以及另外寻找合适的硬件接口

网友A:
技术活完的就是心跳。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朝更深层次地领域进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组/平台 技术活完的就是心跳。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朝更深层次...

是的,不断探索才能不断进步!兄弟的观点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