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500直流调速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5-10-27):
各位好!我单位有1400铝板冷轧机,主电机934KW、1600A、410/1000RPM、磁场41A,ABB DCS500调速系统控制。现主电机坏了,用新主电机1100KW、1792A、400/1000RPM、磁场33A,按照DCS500操作指导做优化,然后连减速机,正常轧制低速时正常,主电机速度达到500rpm以上时,铝板抖动厉害(原来的电机正常轧制时不抖动),观察速度、电枢电流、磁场电流都很稳定,可能控制参数需要精调,我想请教一下,怎样精调?需精调哪些参数?多谢!

网友A:
有抖动的话,应该是速度不稳啊,最好磁场变了也应该手动优化一下

网友B(2017-03-29):
销售ABB直流调速器扩容、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扩容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扩容、安萨尔多直流调速器扩容等品牌

专业维修西门子/欧陆590/安萨尔多/ABB等各品牌直流调速器变频器、PLC、触摸屏及电路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