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3000变频器整流侧485通信

楼主(2015-10-27):
各位大牛,我想利用Modbus协议实现与变频器的通信,在逆变侧没有什么问题,但整流侧调试的时候,串口一直没反应,发送任何信息都没有回复,想看大牛们有没有经验,能帮助一下我!非常感谢!

网友A:
没这样弄个,怎么会没有反应,是不是变频整流侧与逆变通讯,不能与外围通讯?

楼主:
应该不是,我尝试过用在逆变侧读取整流侧的参数,串口回复的是吗,命令不能处理,这显然是地址不匹配了撒,况且看手册也是对两边参数读取分开说的!唉,就一个串口,搞几天了,真是实力差劲啊!呜呜

楼主:
应该不是,我尝试过用在逆变侧读取整流侧的参数,串口回复的是吗,命令不能处理,这显然是地址不匹配了撒,况且看手册也是对两边参数读取分开说的!唉,就一个串口,搞几天了,真是实力差劲啊!呜呜

引用 网友A:
没这样弄个,怎么会没有反应,是不是变频整流侧与逆变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我尝试过用在逆变侧读取整流侧用的参数,串口回复...

还好,再等等大神吧,对串口我也是一知半解,自己勉强会。

楼主:
???????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应该不是,我尝试过用在逆变...

网友B:
直接咨询汇川的销售好了,感觉汇川服务还可以。我们以前买液压的,说有485,实际程式需呀特定版才有

楼主:
咨询了啊,他说485很简单,按照设置搞就行了,很轻松,但我按照设置来没得行,况且我那变频器是防暴的特殊变频器,一般客服说不得行,转了几次工程师还是没有很好解决!

引用 网友B:
直接咨询汇川的销售好了,感觉汇川服务还可以。我们以前买...

网友C(2018-05-20):
信捷PLC怎么做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