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光ON遮光ON和输出常开常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27):
入光ON 遮光ON和输出常开常闭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入光ON"就是指有光射入时,认为检测到输入信号; 如果光被遮挡时被认为有信号输入, 则为"遮光ON".如果设备的输出点,在不进行输出动作时保持"开(断开)"、输出信号时为“闭(闭合)”,则是"常开"型输出;反之为"常闭"型输出点.使用时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组合.

网友B:
"入光ON”就是光电开关检测到光时,常开ON、常闭OFF;"遮光ON"就是光电开关检测到光是,常开OFF、常闭ON,没有检测光信号时,常开ON、常闭OFF。

网友C(2017-11-11):
闸机用的对射传感器是入光还是遮光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闸机用的对射传感器是入光还是遮光呢

闸机是对射型的,当有物体遮挡表示检测到有物体,开关输出,至于设备接收开点还是闭点要看选型了。

网友E(2017-12-11):
入光ON,对应的就是常闭型。 遮光ON,对应的就是常闭型。

网友F(2018-08-22):
入光ON,对应的就是常闭型。 遮光ON,对应的就是常闭型

网友G(2018-10-14):
"入光ON”就是光电开关检测到光时,常开ON、常闭OFF。

网友H(2021-03-31):
入光时ON   就是常开   PLC有信号    遮光时ON   是信号断开  PLC 无信号

网友I:
你可以理解成传感器常开和常闭输出

网友J(2023-04-24):
楼上有几个人回答是错误的,10楼回答比较好。入光时ON   就是常开   ;遮光时ON   就是常闭。 槽型光电专业户-----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