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干扰是从哪来的???

楼主(2015-10-27):
楼主做一个旧柜子的改造,以前是浮球开关来控制,现在增加三个超声波液位计接入PLC,

用的隔离变压器下面接一个开关电源来给液位计供电,结果发现信号变化太快,波动很大,换了一个开关电源也不行,然后换成S7200 的M和L+来给液位计供电,就正常了,

干扰源是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与 PLC 200 电源没有共地共 0 地位吧 ?

网友B:
水哥说的对,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开关电源的直流负端与PLC的24VDC负端等电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与 PLC 200 电源没有共地共 0 地位吧 ?

隔离变压器给开关电源和PLC共同供电

楼主:
楼主再补充一点,就是现场是零地混装的,零线地线都接到柜子外壳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现场没有专门接零线,变压器的零线接到柜体接地上了

网友D:
开关电源接到隔离变压器的初级才对,是开关电源的干扰造成的。

以前,PLC供电推荐装隔离变压器,目的是放干扰,实际没用。PLC24V供电就用开关电源,AC220V供电,就直接取单相电源就行。

零线没有问题,接线正确。

网友E:
等电位?来学习的,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F:
是你M点与开关电源不同电位造成的

网友C:
我遇到过很多次这种干扰,就是把PLC模拟量输入端的负都用一根线连上,然后接到PLC的M端,干扰就没有了,如果还是有干扰,那么就把稳压电源的负端与M端接到一起,再接地就OK了。

就是存在电位差引起的干扰。

网友G:
这个问题还真没没遇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H:
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I:
长见识了,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J:
这情况可用输入型安全栅解决

网友K:
所有开关电源的负都接到一起然后接地,不要缩小线径

网友L:
浮球开关  除了写程序时避免误动作   还要看水的介质  有的时候水质有关系  以前做设备就有类似经验

网友M:
这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接到隔离变压器的初级才对,是开关电源的干扰造成...

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毕竟N相干扰还是很大的,除非是你的开关电源质量好

网友O:
接地有没有做好?????

网友P:
没有公地!!!

网友Q:
共地   供电电源分开

网友R:
开关电源不好

网友S:
模拟地和数字地共地,并且接地良好

网友T:
模拟地和数字地共地,并且接地良好.学习了

网友U:
等电位问题,。。。。

网友V:
不排除开关电源问题,接地和接触不良也要预防,你这种电箱太混乱了

网友W:
干扰?超声波液位传感器特性?我认为不是干扰,而是信号处理问题。如果取接点信号就不会,但那用超声波传感器就无意义!

转角处,迷惘

网友(2015-12-17):
楼上说的对,西门子的产品必须和其相关联的产品进行共地位连接

网友X:
配柜环境接地不能与PLC接地接在一起,加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