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导铜线放入低温液氮中,欲检测变形量(物体会因受冷而发生缩小),是否有合适的传感器?

楼主(2015-10-27):
超导铜线放入低温液氮中,欲检测变形量(物体会因受冷而发生缩小),是否有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A:
推荐HL-T1激光线性传感器,通过遮光位置和输出电压之间的比例关系测量物体变形量。需要注意变形量一定要超过传感器的分辨率,才能够检测,且铜线的粗细一定要大于传感器的最小检测物体,才能够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