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1配反射型光纤,检测黑色物体的有无,有物体时的入光量在2500,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27):
FX-501配反射型光纤,检测黑色物体的有无,最大入光量为3000,最小入光量为1000,设定阀值2000,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漏检情况,此时有物体时的入光量在2500,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检测物体本身的回光量有差别,请客户光纤型号和检测距离,以防光纤光点过大导致检测效果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