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FT-FM2的检测距离不够长,是否有其他光纤可以选择?

楼主(2015-10-27):
FT-FM2的检测距离不够长,是否有其他光纤可以选择?

网友A:
检测距离还取决于放大器的型号,如果使用的是其他品牌的放大器,无法知道对应的检测距离参数. 因此推荐使用松下FX-101放大器,检测距离300mm,完全符合客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