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综采维修电工操作规程

楼主(2015-10-27):
一、一般规定

1、综采维修电工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并持证上岗。

2、综采维修电工必须熟知《煤矿安全规程》、《煤矿机电设备完好标准》、《煤矿机电设备检修质量标准》及《电气设备防爆标准(GB3836)》中的有关规定。

3、综采维修电工必须认真遵守执行《井下一般电气操作》有关规定。

4、必须清楚采掘巷道、工作地点的安全状况和瓦斯浓度。并熟悉出现事故时的停电顺序和人员撤离路线。

5、综采维修电工应熟悉并掌握所维护电气设备的性能、电气原理、操作程序,能够判断和处理电气设备的各种故障。

6、掌握电气防灭火和触电事故处理方法。

二、安全规定

1、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和工种岗位责任制,坚守工作岗位,严格遵守停送电有关规定及各种规章制度。

2、必须随身携带合格的验电笔和常用工具、材料、停电警示牌及便携式瓦斯监测仪,并保持电工工具绝缘可靠。

3、在检修、运输和移动电气也设备前,要注意观察工作地点周围环境和顶板支护情况,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

4、所有电气设备、电缆和电线,不论电压高低,在检修检查或搬移前,必须首先切断设备的电源,严禁带电作业、带电搬运和约时送电。

5、当要对低压电气设备中接近电源的部分进行操作检查时,应断开上一级的开关,并对本台电气设备电源部分进行验电,确认无电后方可进行操作。

6、工作面开关的停送电,必须执行“谁停电、谁送电”的制度,不准他人送电。

7、检修中或检修完后需要试车时,应确保设备上无人工作,再进行点动试车,确认安全正常后,方可进行正式试车或投入正常运行。

三、操作前的准备

1、维修电工入井前应检查、清点应带的工具、仪表、零部件、材料。

2、必须熟悉所维修范围内综采工作面供电系统、电气设备和电缆线路的主要技术特征以及电缆的分布情况。

3、办理计划停电审批单、高压停电工作票,与通风区联系安排瓦斯检测事项。

四、维修作业

1、综采电气设备维修必须由专职电工进行,但维修前必须按要求切断电源,禁止带电作业。

2、操作综采电气设备应由专职电气人员或专职电气操作人员进行。非专职电气维修操作人员不得擅自操作电气设备。操作电气设备应遵守《煤矿安全规程》有关规定。

3、电气设备拆开后,应把拆的零件和线头记清号码,以免装配时混乱和因接线错误而发生事故。

4、在检修开关时,不准任意改动原设备上的端子位序和标记,所更换的保护组件必须经矿测试组测试过的。在检修有电气连锁的开关时,必须切断被连锁开关中的隔离开关,实行机械闭锁。装盖前必须检查防爆腔内有无遗留的线头、零部件、工具、材料等。

5、开关停电时,要记清开关把手的方向,以防所控制设备倒转。

6、工作面电缆、照明信号线、管路应按《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悬挂整齐。使用中的电缆不准有鸡爪子、羊尾巴、明接头。加强对综采设备移动电缆的防护和检查,避免受到挤压、撞击和炮崩、发现损伤后,应及时处理。

7、各种电气和机械保护装置必须定期检查维修,按《煤矿安全规程》及有关规定要求进行调整、整定、不准擅自甩掉不用。

8、电气安全保护装置的维护与检修应遵守以下规定:

(1) 准任意调整电气保护装置的整定值。

(2) 每班开始作业前,必须对低压检漏装置进行一次跳闸试验,对煤电钻综合保护装置进行一次跳闸试验,严禁甩掉漏电保护或综合保护运行。

(3) 移动变电站低压检漏装置的试验按有关规定执行。补偿调节装置经一次整定后,不能任意改动。用于检测高压屏蔽电缆监视性能的急停按钮每天试验一次。

(4) 在采区内做过流整定试验时,应与瓦斯检查员一起进行。

9、移动变电站应装设局部接地极与辅助接地极,局部接地极与辅助接地极距离不得小于5m,接地连接应可靠。

10、在检查和维修过程中,发现电所设备失爆时,应立即停电进行处理。对在现场无法恢复的防爆设备,必须停止运行,并向值班领导汇报。

11、各类开关突然跳闸后,检查明跳闸原因和故障性质,及时排除后才能送电。

12、电气设备的接地螺栓与接地引线的连接必须接触可靠,不准有锈蚀。连接的螺母、垫片应镀有防锈层,并有防松垫圈加以坚固。局部接地极和接地引线的截面尺寸、材质均应符合规定。

13、不发现有人触电时,根据具体情况迅速切断电源或使触电者迅速脱离带电体,然后就地进行人工呼吸抢救,同时向地面调度汇报汇报。触电者未完全恢复、医生未到之前不得中断抢救。

14、当发现电气设备或电缆着火时,必须迅速切断电源,使用电气灭火器材或砂子灭火,并及时向调度室汇报。

15、每天工作结束后认真填写维修记录。

五、移动变电站操作规程

1、运行前检查

(1) 投入前详细阅读说明书、新产品铭牌、线路图、检查容量、电压等级、接线组别及地面试验报告能满足要求:

(2) 所有壳体、零部件和观察窗等有无损坏现象;

(3) 所有隔爆结合面有无损伤、隔爆间隙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4) 操作机构应灵活,各部按钮应无卡住现象,坚固件无松动,电气连接件接触良好可靠,进出电缆应压紧和密封;

(5) 变电站各部分电气绝缘性能良好;

(6) 移动变电站接地系统是否符合要求,局部接地极其重和辅助接地极距离不得小于5米,接地电阻不得超过2Ω。

2、移动变电站送电程序应是:先送高压,后送低压。停电程序是:先停低压,后停高压。

3、装有高压隔离开关的移动变电站,高压侧不允许带电切断电源。装有高压负荷开关的移动变电站,允许在紧急情况下断开负荷电源。装有高压断路器的移动变电站允许在正常情况下切断负荷电源。

六、高压隔爆开关操作规程

1、运行前检查:

(1) 检查各部件应齐全,系统应完整;

(2) 检查电缆插销或连接器是否连接牢固可靠;

(3) 检查观察窗玻璃应无破损,应表面清洁,箱内指示仪表及指示灯泡应完好无损;

(4) 检查防爆面的坚固螺栓应齐全,坚固可靠;

(5) 检查操作手把是否在指定位置,分析指针或标准是否显示在“分”的位置;

(6) 检查防爆门与开关的闭锁机构是否可靠闭锁;

2、高压开关合闸时,应先合上隔离开关,然后操作断路器操作手把,使开关接通电源,完毕后应检查合闸标牌或指针应显示在“合”的位置。

3、断路器因短路或接地故障发生跳闸后,必须查明原因并消除故障后,方可允许按复位按钮,操作开关合闸送电。

4、高压开关断电时,操作顺序与合闸时顺序相反。

5、高压开关停电后,隔离刀闸应置于“接地”位置。

七、低压防爆开关操作规程

1、运行前检查:

(1) 检查各部件应齐全、完整。如有损坏应予修理;

(2) 检查进线箱和出线箱的电缆接线是否接好,电缆插销或连接器是否连接牢固可靠。

(3) 检查观察窗玻璃应无破损,表面应清洁,箱内指示仪表及指示灯应完好无损坏;

(4) 检查隔爆面及隔爆符合规定,紧固螺栓应齐全,紧固可靠;

(5) 检查各操作手柄及按钮,开关动作应灵活。各手柄、开关应在规定位置;

(6) 检查电源等级是否与控制变压器信号变压器的原端接线一致。

(7) 用试验开关检查各部分电路是否正常。

2、馈电开关或起动器所带负荷容量发生变化时,应将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的整定值及时做相应调整。

3、发生过载、短路、漏电和真空接触器发生漏气等故障时,必须先将事故排除,才允许按复位按钮,开关再次起动。

4、开关送电后,操作人员应详细检查各仪表的指示灯的状况,发现异常应立即按下停止按钮,使开关断电。

八、综采工作面通讯控制系统

1、运行前检查:

(1) 检查各零部件应齐全,系统完整;

(2) 检查系统各组或部分之间的联接应正确,检查所有的插销和插销座应联接牢固可靠;

(3) 检查控制台的窗口玻璃应无破损,表面清晰。指示仪表与指示灯完好无损;

(4) 检查控制台的防爆结合面的坚固螺栓应齐全、坚固可靠;

(5) 检查控制台的隔离开关,就地远方选择开关、电表试验开关是否在指定位置。

2、操作程序

操作人员在接到起动请求信号后,应给皮带机司机发送开机信号,待皮带机起动后,应依如下次序操作:

(1) 合上操作台的隔离开关,将就地远方转换开关板到所需位置。

(2) 按下起动按钮,发出起动予警信号,延时后,开关吸合,转载机起动,然后起动破碎机,最后起动工作面运输机;

(3) 断电停机顺序与送电起动操作顺序相反;

(4) 每班应对控制台的工作状态试验开关进行检查试验,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否则控制台内有故障,不得开机运行;

(5) 控制系统如有故障,操作工不得擅自开盖检查修理,应由专职维修人员检查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