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用激光位移传感器HL-G系列,能否用软件设置测量间隔,希望3-5秒测量一个点?

楼主(2015-10-27):
用激光位移传感器HL-G系列,能否用软件设置测量间隔,希望3-5秒测量一个点?

网友A:
可以。通过软件中的缓冲率设定,就可以改变缓冲数据的间隔。还有一种方法,则是通过每隔3-5秒发送数值读取指令,也能达到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