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要使用回归反射型光电传感器。是否可以用白钢板代替反射镜?

楼主(2015-10-27):
"要使用回归反射型光电传感器。传感器放在常温区,而反射镜需要放在高温检测区域。而反射镜是不耐高温的,是否可以用白钢板代替反射镜?

网友A:
可以。但是需要注意以下事项。1、不能使用带偏极滤光器的回归反射传感器。因为投受光方向不一致,如果用钢板,则无法改变光的方向,造成无判断。2、因反射镜与钢板的反光率不一致,所以检测距离会不同。3、注意传感器与钢板的安装角度,防止光线无法回到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