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种颜色的工件,用光纤能否实现分选处理功能?

楼主(2015-10-27):
有三种颜色的工件,用光纤能否实现分选处理功能?

网友A:
如果3种颜色的入光量不同,且相差较大,一个光纤传感器就可以。需要使用用光纤放大器的窗口比较模式,并具有双输出功能,可以实现三种工件的分选。具有窗口比较模式和双输出的放大器有FX-305、FX-502、FX-50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