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线性传感器HL-T1005为什么测试出来的物体厚度数据和实际有误差?

楼主(2015-10-28):
激光线性传感器HL-T1005为什么测试出来的物体厚度数据和实际有误差?

网友A:
在确定安装良好和测试的物体测试时放置好的情况下,由于HL-T1005的控制器HL-AC1可对应多种的检测激光头,所以要设置相对应的型号。如:HL-T1005应设为5-d或5-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