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台达PLC工作的时间

楼主(2015-10-28):
我需要按照时间给定系统的参数值,所以需要计算系统工作的时间,用台达PLC!请大神们指点,谢谢

网友A:
  1. 开机标志?什么情况下算系统开始工作。

  2. 停机标志?什么情况下算系统停止工作。

  3. 所选用的PLC支持实时时钟否?不支持就要使用时间继电器做长延时。

楼主:
我需要在程序启动状态给定后,开始计时,然后读取程序运行时间;根据运行的时间来给定相应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在程序启动状态给定后,开始计时,然后读取程序运行...

楼主什么功能,需要读出时间啊!

网友C:
M1000为RUN时常ON节点,直接后面接个计时器就好了吧。或者读取PLC内部的时间也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需要在程序启动状态给定后,...

我在模拟物料的罐装,需要通过流量来判断进入物料的液位!有系统运行时间后通过流量来得出物料体积,和出料口配合类保持液位恒定!您能给予高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000为RUN时常ON节点,直接后面接个计时器就好...

这个只能够计时,不能及时检测运行时间;并且把时间给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回复内容:对: 云中草  我...

这个模拟怕是不好实现,建议加装流量计,这样可以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