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跟台达PLC怎么通讯

楼主(2015-10-28):
想知道施耐德触摸屏跟台达PLC通讯的话要怎么设置触摸屏,还有通讯线的接法,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个像触摸屏厂家询问即可。

最差的情况就是自己写PLC的modbus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触摸屏厂家询问即可。最差的情况就是自己写PLC的...

主要是触摸屏内部的变量怎么定义,台达跟施耐德寄存器不一样啊

网友B:
一般好像modbus通讯

网友A:
这两个厂家的东西我都没用过,不知道具体的细节,剩下的就不好说了。

我第一次实用S7-1200的时候(10年的时候 ),触摸屏里没有相应的通讯协议,最后只能用PLC写modbus从站程序,然后触摸屏选择标准的modbus协议。

你这个变量和寄存器不一样是字节数不一样?寄存器还是大小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厂家的东西我都没用过,不知道具体的细节,剩下的就...

我也不大懂啊,刚进这行没多久,我以前用过施耐德的屏跟施耐德的PLC,他是定义的内部变量然后台达的PLC寄存器是D施耐德好像是%MD

网友C:
先在施耐德人机编程软件工程,最下面找到modbusequipment01,

双击打开,把IEC语法的勾去掉,提示设备地址转换MODICON格式,点确定,就把施耐德人机地址转变成了MODBUS 对应的地址,然后与台达PLCmodbus  地址对接。

网友C:
台达PLC modbus地址如下

网友C:
台达PLC选择485通讯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楼上的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PLC选择232通讯圆口,通讯接线如下:

给你点赞,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PLC选择232通讯圆口,通讯接线如下:

你好,我看了下施耐德屏幕上的地址是40001+i,那如果我要选择输入点X或者M要怎么设置?

网友C:
施耐德人机地址转换之后,你在台达PLC找到对应的地址就可以了,比如说

施耐德 modbus 台达

%M2048= 2049  =M0

%M2179=02180=M131

%M2113=02114=M65

%M2114=02115=M66

%M2115=02116=M67

%M2116=02117=M6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台达PLC选...

如果是连线通讯超时,要设置一下通讯参数:

网友E(2018-01-31):
好像要对应地址的额

网友E:
这要看触摸屏支持啥协议

网友F(2018-06-23):
这样你人疯掉,施耐德的屏是很垃圾的(收购小日本的),能不用就尽量不要用

网友G: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