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固态继电器与三只单相固态继电器当三相用的区别

楼主(2015-10-28):
三相固态继电器(SSR)均为过零型,即三相SSR只能作“开关”,不能作“调压”。实际上三相SSR是把三个单相SSR做在一起,并用一个输入端控制。对实际负载电流不大的场合,三相SSR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但电流大时发热亦大,这时使用三只单相SSR更为可靠(因三只单独分开比集中在一起散热效果好,控制方法:三个输入端可串联或并联),另外如负载短路造成SSR损坏,三只单相SSR(一般损失一到二只)比一只三相SSR的损失要小。

网友A:
对实际负载电流不大的场合,三相SSR使用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