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爆与控制部分请教

楼主(2015-10-28):
小弟最近在做一款温控设备,希望各位大神给些意见或建议,小弟在此万分感激。我们的产品外观可以看成是1米*1米*1米的正方体。我把电气控制部分和加热部分通过铁板隔开来,电气部分主要是PLC控制,加热部分的电气元件有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pt100和加热丝。但是加热部分如果管路泄漏会产生氢气。小弟有以下问题请教:

  1. PT100与压力传感器需要本身做防爆么,然后控制部分放隔离式安全栅么。

  2. 压力传感器用4-20ma好还是0-10V好,查资料说4-20ma抗干扰好。

  3. 加热丝有什么办法做防爆或降低风险,因为肯定会有两根线的

  4. 控制部分和加热部分隔板是不是肯定要封的严严实实

  5. 是不是需要在加热部分加氢气含量检测仪,这个个人觉得好贵

  6. 控制部分能用单片机替代吗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一般用4-20ma,抗干扰效果确实也不错,剩下的问题由大神解答或者看看技术规范,也可以问问经常现场施工的电工师傅。

网友B:
1、首先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做成隔爆的,都在一个腔体里,就不需要安全栅了;

2、选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温变及压变都选4-20mA的;

3、加热丝接线盒选隔爆型的

4、控制部分和加热部分隔板要封的严严实实,以免氢气泄露如遇控制部分接触不好打火造成爆炸;

5、需要在加热部分加氢气含量检测仪,因为这涉及到人身及设备安全问题,要将氢气含量检测仪的报警接点引至控制回路,氢气含量超标报警,并能联锁到管路介质输送管线的自动阀门,切断介质输送。

6、控制部分能用单片机替代;

7、最好把整个控制部分及加热部分再集成在一台防爆柜子中,但如果加热部分的温度高,要考虑防爆柜的降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做成隔爆的,都在一个腔体...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大神的分析与回答,小弟在此跪谢啦,还有些希望能再次请教下

  1. 关于成本问题,测温和压力传感器一体好像贵好多,有推荐好些的压力传感器和热电阻或热电偶厂家呢

  2. 如果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连隔离式安全栅的话是不是不需要隔爆了,成本上哪个划算呢,因为设备还处于研发阶段,后期是不是还得防爆认证啥的

  3. 现在处于研发阶段,是不是先用PLC做控制,后期稳定了再用单片机,我也网上查了下,单片机开发成本挺高的,还有稳定性之类要反复调试。因为小弟不懂单片机,现在学习单片机还来得及么,一年时间。

  4. 主要还是未来成本控制……头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首先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做成隔爆的,都在一个腔体... 内容的回复!首先,非常感谢这位大神的分析与回答,小弟在此跪谢啦,还有些希望能再次请教下关于成本问题,测温和压力传感器一体好像贵好多,有推荐好些的压力传感器和热电阻或热电偶厂家呢如果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连隔离式安全栅的话是不是不需要隔爆了,成本上哪个划算呢,因为设备还处于研发阶段,后期是不是还得防爆认证啥的现在处于研发阶段,是不是先用PLC做控制,后期稳定了再用单片机,我也网上查了下,单片机开发成本挺高的,还有稳定性之类要反复调试。因为小弟不懂单片机,现在学习单片机还来得及么,一年时间。主要还是未来成本控制……头疼

用安全栅的话仪表要本安型

网友B:
我说的不是把温变及压变做成一体化的,它们是分别的,就是一体化温变,压力变送器。

我不知道你温变的安装方式是不是管道安装,还是检测腔体温度?

另外,温变与压变隔爆的价格比普通的价格也高不了多少

你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建议不要选择热电偶,热电偶低温测量误差大,也不经济

你如果想用安全栅,那么你的安全栅放在哪里?如果放在加热系统腔内,你的一次仪表本身就身处易燃易爆区域,那么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你想把安全栅放在控制单元腔内,那么你的温变及压变要选择本安型的,安全栅及温变和压变加起来价格还比选隔爆的高一些。

控制单元用PLC就可以。

网友D:
安装在防爆环境下的电气元件都要用本安型或者隔爆型,再加安全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安装在防爆环境下的电气元件都要用本安型或者隔爆型,再加安全栅

如果现场仪表是隔爆的则不需要加安全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不是把温变及压变做成一体化的,它们是分别的,就是...

我们测温方式是通过一根管子焊死在炉子内,然后再把热电阻插进去,主要是需要整体体积小型化,用隔爆的话比较占空间。

我也清楚热电偶的事,所以以后的方向基本上用热电阻,300度以下。有的时候需要弯曲才用热电偶。

安全栅放控制系统一块,考虑成本问题,安全栅有没有推荐啊,我只知道上海辰竹

大哥有没有好一点的做热电阻的厂家,主要考虑以后直接螺纹拧进炉子里,以前做的带螺纹热电阻都是漏的

网友B:
隔爆的一次仪表也不占空间,与本安的体积一般大,安全栅的厂家很多,你自己在网上搜搜,热电阻我们用的是北京昆仑海岸的,他家也有安全栅。

网友E:
加热元件选择PTC加热的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元件选择PTC加热的还好点

PTC加热能加热固液混合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爆的一次仪表也不占空间,与本安的体积一般大,安全栅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热电阻响应太慢了,如果是急加热热电阻根本就来不及做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隔爆的一次仪表...

加了护套反应就慢

网友F:
施主应把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一点:

  1 温控设备加热温度最高多少度。2  压力变送器是装在温控箱里且在管道上吗?3  加热丝缠绕在管道上吗?

  办法很多种,关键是搞清楚具体情况。

网友G:
1、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选型的时候选用隔爆型

2、加热丝接线的地方用防爆接线盒,走线的地方最好穿防爆软管。

3、控制部分可以用防爆接线规、要求防爆等级很高的话也可以选用防爆正压柜

4、个人觉得有必要毕竟是安全的问题

网友H(2016-06-27):
其实这种工况最好是分体控制,毕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