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怎么设置参数让电机一上电就自动以3000r/min的速度转动

楼主(2015-10-28):
还有一般伺服驱动器的超级密码是多少

网友A:
楼主请说明产品的品牌,型号,这样有利于网友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说明产品的品牌,型号,这样有利于网友帮助你

德欧的DO-1000/B/C/T系列V1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请说明产品的品牌,型号,...

楼主需要的3000r/min,这个速度是指电机速度还是其他的速度,但是一上电可以实现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是电机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