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下,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5-10-28):
我现在有一个反应需要自动控制,具体情况如下:

1、该反应为有机反应,放热反应。

2、反应温度要求220-225度。

3、反应釜使用导热油加热和降温,降温手段为给导热油通入冷却水间接给反应釜降温,加热手段是给导热油加热器通电加热。

4、具体过程:170度左右投入固体物料,抽负压置换空气,升温,提高搅拌速度,当温度210度时反应被引发,温度快速上升,此时需要给导热油降温保持釜内温度220-225度。

5、反应过程大概需要8小时左右,反应过程中,反应有可能变慢(具体影响因素不明)导致釜温激烈下降,甚至中断,需要重新升温后才能重新引发反应;如果反应速度过快而油温与釜温差不够就导致温度激烈上升失控。

6、反应为气液固三相反应,控制手段有:调节进气速度、搅拌转速、釜内外温差。

求大神给个具体方案。

网友A:
楼主如果需要程序,那就在工控速派发活,还是想请教问题!

网友B:
看楼主的介绍,是药企里面的工艺吧?具体工艺名称搜索一下应该有相关设备厂家的!

网友C:
就是一个工艺流程,你加几个智能仪表控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