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传感器的直流二线式和直流三线式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10-28):
接近传感器的直流二线式和直流三线式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接线方式不一样。直流二线式,输出有残电压、漏电流。根据负载的不同,漏电流可能导致负载无法复位等情况。直流三线式,输出分NPN或PNP,残电压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