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HL-C2系列最大的存取数据是多少,超过最大存取数据会怎么样?

楼主(2015-10-28):
HL-C2系列最大的存取数据是多少,超过最大存取数据会怎么样?

网友A:
HL-C2最大的缓冲数据是65000个。超过最大缓冲数据不会再读取,通常的使用方案是检测的数据直接读取到PLC,通过PLC来最后进行数据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