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461能否检测透明玻璃板的有无,玻璃板表面有水珠是否也能稳定检测?

楼主(2015-10-28):
CX-461能否检测透明玻璃板的有无,玻璃板表面有水珠是否也能稳定检测?

网友A:
在没有水珠的情况下,可以很稳定的检测出玻璃板的有无。在有水珠的情况下,传感器的线性光束检测到水珠边缘时有时候会出现误判断这种情况,检测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