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2mm厚的玻璃表面覆膜,检测要求是:检测到薄膜下有玻璃时,切断薄膜。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28):
0.8-1.2mm厚的玻璃表面覆膜,检测要求是:检测到薄膜下有玻璃时,切断薄膜。应如何处理?

网友A:
因为没有精度要求,可以采用HL-G1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倾斜一定角度进行测试。

网友B:
应该是检测到薄膜下没有玻璃时,切断薄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