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PLC?

楼主(2015-10-28):
如题,图片如下:不会插入图片,只能当附件来传了

网友A:
应该是老的施耐德的,以前施耐德就是这个标志。

网友B:
施耐德的plc 应该是吧

网友C:
施耐德的   我见过

网友D:
这个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老的施耐德的,以前施耐德就是这个标志。

能告诉下这个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狼牙精神  应该是老的施耐德的,以前施...

不好意思,这个没用过,不知道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狼牙...

没关系,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