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是如何定义的?FT-43在不安装透镜的情况下最大检测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5-10-28):
光纤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是如何定义的?FT-43在不安装透镜的情况下最大检测距离是多少?

网友A:
取决于所配的光纤放大器型号以及设定的检测模式。FT-43配合FX-101使用时的最大检测距离是350mm(相对于白色无光泽纸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