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400系列中的扩散反射型与距离设定反射型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10-28):
CX-400系列中的扩散反射型与距离设定反射型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工作原理有区别,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在可检测范围内设定最大检测距离,这样可以排除背景物等的影响,一般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检测距离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