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NA2-N系列的大型作业指示灯的作用是什么?如何控制?

楼主(2015-10-28):
NA2-N系列的大型作业指示灯的作用是什么?如何控制?

网友A:
作业指示灯,主要作为拣选时,给操作者提示从哪里拣选物料。此用途时主要由粉色线(输入)进行控制。也可通过作业指示灯工作模式开关,将作业指示灯当作工作状态指示灯使用,具体设定由作业指示灯工作模式开关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