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扩散反射型传感器与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的区别?

楼主(2015-10-28):
扩散反射型传感器与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的区别?

网友A:
两者都属于反射型传感器,但是工作原理有区别。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是根据检测物反射回的光的角度不同来检测物体的;而扩展反射型传感器是判断检测物反射回的光量不同来检测物体的。距离设定反射型传感器的检测距离可以设定,几乎不受检测物体的形状、颜色以及背景物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