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选型:检测黑色物体,检测距离在2m左右,反射型安装方式。

楼主(2015-10-28):
光电传感器选型:检测黑色物体,检测距离在2m左右,反射型安装方式。

网友A:
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是以白色无光泽纸为标准物得出的参数,黑色物体的反光量相比会大大减少,实际检测距离会大大减少;应该选择距离设定反射型光电传感器,通过判断反射光的入光角度不同进行检测,这样不会受到物体颜色变化或背景物体的影响。推荐使用EQ-34/EQ-5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