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F指令无法下载

楼主(2015-10-28):
  大师们!

     LD M0  PLSF K1000 Y0 Y1

    信捷PLSF指令为何下载时出错?PLC版本3.3的啊!

  PLSF指令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你设定PLC的型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定PLC的型号了吗!

XC3-60T的,程序编译正常。

这条指令删掉,其它就可正常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设定PLC的型号了吗!    ...

在软件里,PLC类型设置了吗!

网友B:
我遇到过,我的是硬件版本不够。官网下载《PLC升级资料20131115》刷里面的XC3_60或48.sys 我自己的路径是D:\PLC升级资料20131115\PLC系统程序V3.3i\系统程序20121120

网友C(2018-06-06):
你单独只写这条指令下进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