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对高速运行的轴承进行计数,一秒钟大概6根轴承通过,是否有专用的高速运行检测传感器?

楼主(2015-10-28):
对高速运行的轴承进行计数,一秒钟大概6根轴承通过,是否有专用的高速运行检测传感器?

网友A:
无专用于高速运行检测的传感器,只要传感器的反应时间能达到就可以. 每秒钟6根的速度频率并不高, 但是还需要考虑每根轴承在移动通过检测区域时的时间.(例如,如果轴承很细小, 就需要选择能高速反应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