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学习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2015-10-28):
大家好:

     我在学习AB的RSLogix时,看厂家工程师给我的程序时,又不明白的想向大家请教,我是初学,以前没有学过PLC,自己看视频和书,请大家理解,上图片:

我截图了其中的一段程序,我不明白的是数据类型与实际的含义,我知道第一个常闭点并且知道它与之相关联的PLC点(数据定义时已经关联),但是我不明白,后面的输出,没有与PLC相关联是什么意思?它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意思,我在电气图纸上没有找到相应的点与输出相对用,谢谢!!

网友A:
可能只是一个中间变量,或者有联系,你去IO_MAP里找一下.通常是用间接的方法来读入和输出的.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你了!!!

引用 网友A:
可能只是一个中间变量,或者有联系,你去IO_MAP里找...

网友B:
请问IO_MAP在哪个位置?

引用 网友A:
可能只是一个中间变量,或者有联系,你去IO_MAP里找...

网友C(2016-05-13):
有可能是中间变量,在其他的段里做了IO映射,直接交叉引用一下知道能找到带物理地址绑定的为止。

网友D(2018-11-09):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hn/support/library.page?

AB官网中文资料库

网友E(2019-01-11):
直接交叉引用一下,说不得在哪里就变成常开常闭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