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负端可以接电源24V负吗

楼主(2015-10-28):
模拟量模块接过来有独立电源的4~20ma!现在情况是转化过来的值一直跳,信号负端短接模拟量电源24V负这样可以解决吗?能这样接吗

楼主:
用的台达DVP04AD-E2  AI模块,我这一共有4块,前两块用于测的液位,温度,和压力。4到20ma信号,接线方式是短接V1 和V1-接到变送器负端,再输出一个24V信号到变送器正端,这个显示正常。       第三个模块接过来的型号是旁边的一个柜过来的4到20ma信号,采用主动式接线,短接V1 和V1-接到那个柜子里的正端,VI-接到那个柜子里的负端,用万用表测他过来的电流稳定进入模块,但是模块报警,错误是转换值异常,转换过来的数一直跳,还不准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啊!!!!!!

网友A:
你如果要是求助,建议在帖子前面加求助:

网友B:
可以给个0V电压 如果是S7300PLC可以串个24V电源接成四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