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535定位模块差分输出

楼主(2015-10-28):
请问前辈,西门子300 定位模块 FM353是用5V差分输出的,是不是指负载也是需要5V的电压控制,不能接24V

网友A:
看看被控制对象手册

网友B:
如果是5V差分输出的话,那么负载必须是接收线驱动信号的类型,才能使用。电压也是5V,而不能使用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