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LX-101-P的接线与设定?粉色的教导输入线不接能否正常使用?

楼主(2015-10-28):
LX-101-P的接线与设定?粉色的教导输入线不接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A:
电源线和输出线接好就可以正常使用,没有外部教导设定可以不接粉色线;色标模式下进入教导模式,进行设定,对准需要检测标签处设定ON,背景处设定OF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