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HL-G1系列可否检测半透明或者反光量很强的的产品?

楼主(2015-10-28):
HL-G1系列可否检测半透明或者反光量很强的的产品?

网友A:
HL-G1不具备正反射检测功能,反光量很强但不是镜面反射型的或许可以通过调整检测角度来进行测试,需要根据实际工件,进行试验判断。半透明体的工件不能稳定进行测试,建议使用HL-C2来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