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401-C2阀值不能调到零?

楼主(2015-10-29):
LS-401-C2阀值不能调到零?

网友A:
・LS-401-C2阀值调节和反应时间有关:・H-SP(超高速)阀值最低能调到到15。・STD(标准)阀值最低能调到30。・U-LG(超长距离)阀值最低能调到20。・我认为跟应差有关,不同反应时间对应不同应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