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HL-G1的设定是否必须要通过计算机软件?如果要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2015-10-29):
HL-G1的设定是否必须要通过计算机软件?如果要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可以通过产品上的按钮进行设定而使用软件设定。软件在设置功能基础上,增加了数据的采集和显示等功能。如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需要选择带通信功能的型号,将数据读取之后再进行处理。